devicenet设定MAC ID和波特率

楼主(2015-04-30):
请问各位大大,具有DEVICENET接口的机器,他有默认的MAC ID和波特率么?这个是他自身可调内部设定,还是可以通过外部设备可调?谢谢

网友A:
都有。通过DIP开关设定或软件设定都是存在的。请直接找到相关的资料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通过DIP开关设定或软件设定都是存在的。请直接找...

那什么软件可以设定呢?帮忙说下,貌似机器上没DIP开关来设定MACID

网友B(2019-07-1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