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er4.3联机CU310DP求助

楼主(2015-04-30):
使用starter4.3联机CU310DP,用的是PCadaptor,搜索驱动装置后,找到的驱动装置前显示问号,导致无法联机,求教原因?难道是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A:
START版本太低,你看看CU的版本是V4.?然后你在start里新建个PROJECT,看你能不能选的到这个V4.?,4.3肯定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