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km5303t接口

楼主(2015-04-30):
km5303t接口要用到TYCO amp的插头,接了插头就连不了,没反应,后来我把插头拆开,我去,根本就接不到好么,显示屏电源针脚这么短,怎么可能能接到,不要插头连就可以,不过每次接都放电火花放的厉害

网友A(2018-01-10):
这个应该是标准接头吧,步科没必要这个也自己做,我也再用,没出现你说的问题,你的对头应该有锁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