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下松下FPXC60T RS485通讯?

楼主(2015-04-30):
求大神指导下松下FPXC60T RS485通讯?控制松下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电机?读取当前伺服电机位置,单圈多圈数据?

网友A:
等待高手。。。。。。

网友B(2016-01-01):
大神指导下松下FPXC60T RS485通讯?                                            顶 2                踩 0                回复 2 |  人气 148 |  打印

网友C:
谢谢大神的指点,虽然还没看到先谢谢了

网友D(2016-03-02):
你应该买1个通讯插件,COM3或COM4或COM6里的其中1个,用RS485通讯伺服电机,具体操作要慢慢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