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IGBT爆炸

楼主(2015-04-30):
我厂的4000KW高压电机用的是合康的高压变频器,目前2个月出现了3回功率单元报驱动故障,发现里面的IGBT炸了,想了解下有哪些原因会引起IGBT爆炸的, 谢谢大侠们!

网友A:
IGBT爆炸的原因--一般就是驱动出问题了,更换的时候驱动板一起更换。

网友B:
单元体有没有成功自动旁路?

网友C:
老式变频器没有自动启动旁路吧?在恶劣环境下,IGBT老化,耐压下降爆炸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