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地址与三菱PLC地址映射的问题

楼主(2015-04-30):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其中触摸屏地址和PLC地址是不一致的。

比如步科触摸屏中的地址是M500,而在PLC程序中对应的地址不是M500,而是M550;

步科触摸屏中的地址是M501,而在PLC中对应的地址是M551;

请问是存在一个映射关系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如何建立的呢?

网友A(2017-03-22):
看不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B(2017-09-05):
应该是有地址偏移设置这一栏吧

网友C:
我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客服电话。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网友D(2017-10-18):
直接打电话问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