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01-017A-4变频开关电源电路中开关管栅极的二极管没有型号是稳压还是钳位多少伏忘指点

楼主(2015-05-01):
哪位大侠指点下ABB ACS510-01-017A-4变频开关电源电路开关管栅极有一个对地的二极管但是没有型号不知是钳位的还是稳压的是多少伏,开关管型号是G5N150UF忘指点。

网友A:
ZENER2   管子标号v26 不确定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ZENER2   管子标号v26 不确定一下

你确定一下,,,标号是不是v26?????

网友A:
另外你提供的场馆型号错了吧?是NS不是N5???是不是???

楼主:
那个二极管上面肯定是没有型号的,我拿到专卖二极管的地方也确认了一下.开关管的型号就是G5N150UF没错的.那个二极管我想就是个稳压的,用15V.18V带应该都行

网友B(2016-10-13):
楼主V26确定多少V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