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5-01):
主要是出了问题,但是时间较久了,没有相关资料。求助如下:

1、从左到右依次是什么模块?什么作用?

2、编程软件、语言是什么?

3、相关配件是否还有?

感谢!!

楼主:
就是这个!大侠们请教了!

网友A:
西门子的模块,都有标准编号,例如:

6ES7307-1BA00-0AA0

6ES7321 -1BL00-0AA0

6ES7322-1CF00-0AA0

等等

照着查就行了

楼主:
是施耐德的呀!有图为证!!!!!!!!!!!!

网友A:
看着字像是西门子的。。呵呵

网友B:
我感觉像施耐德

楼主:
给以前的工程师打电话,确定是施耐德的呀!求助大侠了!

网友C:
看不到图片,,,什么东西

网友C:
看不清是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不是西门子,,,西门子的PLC不会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D:
图片有点模糊,支持4楼,隐约好像看到西门子字体图标!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西门子的,不过施耐德的话 上面也有型号的吧。自己现场看看 就知道了!还是你是拍的照片准备 模范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