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字的字符串如何在表格中比对搜索出来

楼主(2015-05-01):
在改造一台设备CP1L的,有做了一个数据表格,存储的是产品号码(11位的字符)和对应的二维码(11位),在触摸屏上输入产品号码后,要在数据库中比较产品号码,找到对应的产品号和二维码,按照手册上的DIM SETR GETR,的示例无法比对出来,请教大虾求解啊

网友A:
CP1L是什么型号的PLC 啊?说的好像不怎么清楚

网友B:
用变址与你输入的编号进行比较相等的话搜索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变址与你输入的编号进行比较相等的话搜索完成

欧姆龙的PLC,那个比较的话只能用字符串比较指令么?我试了好像不行啊,监控时字符比较指令是黄色的,后面也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