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5-05-02):
伺服电机的极限开关cw ccw信号,是直接把行程开关的点接到伺服控制器的cw和ccw上,还是接到PLC的输入端通过程序输出到cw和ccw上?三菱编程手册好像是建议直接接到伺服控制器上,如果直接接到伺服控制器上,PLC怎么知道伺服碰到极限并停止相应程序的停止?

网友A:
直接接伺服驱动器上

网友B:
FX3u的是接到plc的输入端口的,好像还是指定的输入

网友C:
 非常感谢,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D:
应该是直接接伺服驱动器上 ,然后伺服报警反馈给平流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