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伺服位置校正的PLC程序

楼主(2015-05-02):
PLC控制伺服,时间长了有时会有位置误差。位置走多或走少,我想写段PLC的校正程序,不知怎么写。我现在的硬件是走完每段距离有一个位置感应器。但感应器比较细小,671型的,有没有写过的老师,请赐教!

网友A:
经常回零就好了 !

网友B:
过几个周期复位一下。

网友C:
可以写一个偏差范围控制其报警,超出了就需要做归零,这样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