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产品编程软件对WIN8系统支持吗?

楼主(2015-05-02):
  祝大家劳动节快乐!昨天去买了个触控低端本,是WIN8.1操作系统,然后回来之后就把我经常用到的一些编程软件安装上了,有WPL  DOP 还有海泰客 ADP 维纶EB8000,大概使用了一下,都能进行项目的编辑,离线模拟也没问题。

  但当我用程序下载线连上PLC准备下载项目进行在线模拟的时候,问题来了,我那跟RS232转USB的线貌似不支持WIN8系统,然后去各网站下了很多232的驱动,安装之后,端口显示依然是黄色感叹号,多产(有道翻译出来的)的官方网站上说是因为线里面的芯片版本太旧或者是盗版芯片所以不支持。果断在大淘宝拍了一根据说支持WIN8系统的线。目前线还没到。

   我想问的是,WIN8到底能用于编程吗?台达的那些编程软件在WIN8下兼容效果怎么样,我如果换了线之后还是不行是不是有必要把操作系统换成WIN7或XP的?WIN7我之前试过,效果很好。请有使用经验的朋友说说您的使用感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支持的,在论坛中寻找插件

网友B:
win8系统,亲测,绝对支持!win8.1是win8的升级版,没有理由不支持!根据你的情况,我感觉应该是USB转232通讯线的驱动程序没装好,网上下载的程序没有用吧?!买线的时候,里面应该有个驱动盘,要用那里面的驱动才行。那种<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垃圾线,不带驱动程序,我也买过一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8系统,亲测,绝对支持!win8.1是win8的...

  终于等到一个肯定的答案了,买的线还没有到,卖家说是免驱的;试过就知道,不行再想别的办法

楼主:
今天拿到新的转接线了,试了下效果不错!触控本干工控还比较有逼格嘛,可惜win8装不上STEP7,先用着再说。还是谢谢两位仁兄的帮助。

网友C: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