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器擂台第117期——液压系统电气故障排除

楼主(2015-05-02):
本期擂台请您谈谈怎样排除液压系统的电气故障。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作为电气维修人员个人感觉,操作工反应了问题,我要实际操作下 确定下不用电气控制和电气控制是否有出入,电气控制不正常为电气问题,看看是否是电路板问题,比如接头松了等,或者 万能表、伺服阀检测仪等等专业仪表来测量确定问题所在,排除后试验是否正常,并每个段时间进行观察,最终确认修理好。

网友A:
忘记说了,还要记得检查控制程序啊,尤其是在设备改造时候程序不断修改,有时候难免出错,一般是逐项排除,如果经常维修某类问题,可以直接判断问题所在,这样节约时间,修理速度快!!

网友B:
液压系统排除电气故障的步骤如下:

(1)全面了解故障状况 处理故障前应深入现场,向操作人员询问设备出现故障前后的工作状况和异常现常,产生故障的部位,了解过去是否发生过类似情况及处理经过。

(2)现场试车观察 如果设备仍能动作,并且带病动作不会使故障范围扩大,应当启动设备,操纵有关控制机构,观察故障现象及各参数状态的变化,与操作人员提供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分析。

(3)查阅技术资料 对照本次故障现象,查阅《液压系统工作原理图》以及《电气控制原理图》,弄清液压系统的构成,故障所在的部位及相关部分的工作原理,元件的结构性能,在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安装位置。同时,查阅设备技术档案,看过去是否发生过同类或类似现象的故障,是否发生过与本次故障可能相关联的故障,以及处理的情况,以帮助故障判断。

(4)确诊故障 根据工作原理,结合调查了解和自己观察的现象,作出一个初步的故障判断。然后根据这个判断,进一步的检查、试验,肯定或修正这个判断,直至最后将故障确诊。

(5)修理实施阶段 应根据实际情况,本着“先外后内,先调后拆,先洗后修”的原则,制订出修理工作的具体措施和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修理。

(6)总结经验 故障排除后,总结有益的经验和方法,找出防止故障发生的改进措施。

(7)记载归档 将本次故障的发生、判断、排除或修理的全过程,详细记载,然后归入设备技术档案备查。

网友C:
在维修液压系统电气故障前,要先了解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最好有液压系统图。液压系统图比较好读,做工控的掌握它还是容易的。读懂了液压原理,维修工作就完成了大部分。

首先,要使系统压力状态正常,不正常,查泵启动电路和对压力有影响的阀,比如电磁卸荷阀等;压力正常建立后,根据控制逻辑查各个阀的驱动电路,电路控制正常,那就是阀的故障了。

网友D:
个人经验:

   先确认问题分类:液压是有和无;还是不准确?

       有和无:   先确认源,泵是否正常工作,一般液压回路都有总入口压力表(一般机械式的),看是否可以起压;能起压,检查后段;不能起压,请检查马达是否转,泵是否正常,泄压回路是否正常(比如设定值过低);能起压,确认各液压阀是否正常工作,一般电动控制阀上都有LED工作指示灯,灯亮,表示控制电路有工作,阀可能未动作,阀切换的时候,手接触上面一般都是可以感觉的到的。

        不准确: 检查给定信号,检查反馈信号,检查控制对给定和反馈信号的处理;检查液压回路是否有堵塞,泄漏。

网友E:
  在设备不动时,特别是老残设备,习惯性先用力捅电磁阀的活动铁芯,看动作与否。机械动作再检查阀线圈电阻,电压。再检查控制电路。、

  这基本是多年的绝招了。

网友F:
    液压系统电气故障的分析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故障可能是由某一个液压元件失灵引起的,也可能是系统中多个液压元件站综合因素造成的,还可能是因为液压油被污染了造成的。即使是同一个故障现象,产生故障的原因也不相同。

    特别是现在的许多设备,往往是机械、液压、电气及微型计算机等部分经过一体化设计的共同组合体。产生故障的原因更为复杂。因此,在排除故障时,必须对引起的故障因素逐一分析,注意其内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才比较容易能解决。

       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尝试用分析电气系统的方法来分析液压系统。例如将液压回路比作电气回路,将液压泵比作电流,将单向阀比作双向开关,将压力阀比作调电压源,将流量阀比作可调电流等。维修技术的许多基本分析方法是互通的。在分析液压系统故障时,充分运用电气系统的维修和检验知识,有利于液压系统的故障分析与排除。

网友G:
液压系统,接触比较多的就是液压闸门的泵站控制系统。

至于故障排查,一般是外围设备的故障引起,或者就是密封问题造成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液压闸门改造,按照图纸上电磁阀是直流240V的,是使用一个变压器加一个整流电路,到了现场,也没看,直接安装柜子,接线调试。刚开始一切正常。后来柜子的变压器烧了,一查原因,电池阀型号和图纸不一,后来还是使用旧的变压器。一切正常。

告诫我们,一定要看实物。

如下图:

网友H:
基本的液压站电控都很简单,维修应该不难,

复杂的液压系统一般有,比例阀,压力传感器,甚至还有电子尺,这些都要了解。

网友I:
1、电气线路是否有问题,接头电路板等 2、手动操作不用电气控制和电气控制是否有出入,电气控制不正常为电气问题。 3、使用专业仪表检测,如万能表、伺服阀检测仪等等。 4、检查控制程序是否有问题。 5、一般方法是逐项排除,要是有经验丰富的可以直接找经常出事故的方面开始查找,节约时间。

网友J:
步骤:查电源------查传感器-----查执行机构

网友K:
液压系统电气故障的排除,首先你要了解和掌握这套液压系统的控制原理,根据它的控制原理来分析故障出在什么地方,特别要分清故障是电气故障引起的还是本身液压元件,机械、液压油、管路等引起。我们是维护提升绞车的,液压系统在提升绞车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提人绞车,出现故障会伤人的。不过相对来讲液压系统电气故障率还是少的,就自己的一点工作经验谈谈不过这几个方面:

1.首先是液压系统各种控制阀的接线和插头问题,我们几套液压系统也是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的,插头松动和接线虚接了,我们可以通过调试液压系统来,根据现象逐个检查有联系的各类阀和接线处。

2.再着就是液压系统控制方面的各个环节,这点非常重要,牵涉到整个控制系统,原理要明白,从发出指令到执行,都可能出现问题,像这种我们要从头一步一步的查找故障点,记得我们的液压系统就出现过这种现象,绞车运行中突然油压没有了,但在很快的时间内又有油压了,这种情况一般要认真听取绞车司机的故障现象描述,才能做出判断的,最后这次故障就是因为绞车制动闸下面的行程开关接点闭合不好,引起PLC输入点没有了,才使液压系统的油压也跟着没有了。

3.电气故障的排除也可以采取互换的方式,一般情况下,液压系统基本上都有两套,一套正用,一套备用,这样在特殊情况下不会耽误和引起大的事故,给维修人员时间来排除故障。一套出现故障时,我们可以采取互换来判断故障出自什么地方。

4.就是要根据各种仪表和指示情况来判断,好多液压系统都有明显的各种指示,如给定电压、电流和压力等,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仪表来测量,各种电磁阀的电压、电流和数据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总之液压系统的故障电气方面还是好判断的,液压回路要难点。

网友L:
      1)询问设备操作者,了解设备运行状况。其中包括:液压系统工作是否正常;液压泵有无异常现象;液压油检测清洁度的时间及结果;滤芯清洗和更换情况;发生故障前是否对液压元件进行了调节;是否更换过密封元件;故障前后液压系统出现过哪些不正常现象;过去该系统出现过什么故障,是如何排除的等,需逐一进行了解。

      2)看液压系统工作的实际状况,观察系统压力、速度、油液、泄漏、振动等是否存在问题。

    3)听液压系统的声音,如:冲击声;泵的噪声及异常声;判断液压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4)摸温升、振动、爬行及联接处的松紧程度判定运动部件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总之,简易诊断法只是一个简易的定性分析,对快速判断和排除故障,具有较广泛的实用性。

网友M:
        液压系统电气故障的分析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故障可能是由某一个液压元件失灵引起的,也可能是系统中多个液压元件站综合因素造成的,还可能是因为液压油被污染了造成的。即使是同一个故障现象,产生故障的原因也不相同。

      特别是现在的许多设备,往往是机械、液压、电气及微型计算机等部分经过一体化设计的共同组合体。产生故障的原因更为复杂。因此,在排除故障时,必须对引起的故障因素逐一分析,注意其内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才比较容易能解决。

        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尝试用分析电气系统的方法来分析液压系统。例如将液压回路比作电气回路,将液压泵比作电流,将单向阀比作双向开关,将压力阀比作调电压源,将流量阀比作可调电流等。维修技术的许多基本分析方法是互通的。在分析液压系统故障时,充分运用电气系统的维修和检验知识,有利于液压系统的故障分析与排除。

液压系统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由于它的各种元件、辅助机构以及油液大都在封闭的壳体和管道内——既石像机械系统那样可以从外部直接观察,又不像电气系统那样便于测量——要想准确地判断故障原因、确定排除方法,还需掌握有关流体力学和液压方面的知识,积累油路修理的经验和技巧。

网友N:
电气线路是否有问题,接头电路板等 。手动操作不用电气控制和电气控制是否有出入,电气控制不正常为电气问题。 使用专业仪表检测,如万能表、伺服阀检测仪等等。 检查控制程序是否有问题。 一般方法是逐项排除,要是有经验丰富的可以直接找经常出事故的方面开始查找,节约时间。

网友O:
首先检测是否有液压油且是否正常,然后按照下述检查:

1、首先检查电磁阀工作指示灯是否正常,从而确认连接线路问题,

2、对电磁阀本体进行纯手动操作,确认阀门机械本体正常;

3、按照动作逻辑纯手动动作电磁阀,看动作是否正常;

4、量测线圈是否断线、是否驱动力不足;

5、检测油路是否有空气或者泄漏(包含内漏);

上述检查均正常,那就是检测你的人品,准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P:
    1)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尝试用分析电气系统的方法来分析液压系统
  2)充分利用电气系统的维修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液压系统故障的维修
  3)发现外部异常现象,综合分析故障内部规律,掌握正确方法,就能查出故障。

楼主(2015-06-02):
本期擂台已结贴,谢谢各位的支持!

                     昵称                            注册ID

一等奖20MP:       空缺

二等奖10MP:       平常心心常平                      chuansh5410

                   丰李                              丰李

                   安徽 爱学习                        爱学习爱讨论

                   mrfuyong                           mrfuyong

                    银光人生—华                       银光人生—华

三等奖50积分: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

                    shuangxiuri                      shuangxiuri

                   乖乖小笨熊                         乖乖小笨熊

                   bingshenzhai                       bingshen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