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5-05-02):
我这是Citect7.0的系统,我想把做好的单个的画面复制到另一台电脑上,应该怎么做啊?还有就是做好的画面都放在那个文件夹里了啊?谢谢各位老师帮忙啊!谢谢

网友A:
不懂,帮不上忙,帮顶一下!

网友B:
画面都可以保存,选择另存为即可选择你存放路径了

网友B:
一般都是工程文件路径下,在找的时候直接用操作系统的搜索功能查找你保存的文件名

网友C(2018-07-19):
Save AS到另外一个项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