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松下程序 有错误 不会改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5-05-02):
自己写的 t2总是自己循环导通 不明白为什么 求大神给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这程序 T1的常闭点用错地方了。

网友B:
直接贴图,我没有松下软件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用松下PLC,新买电脑就没安装软件

网友C(2016-11-11):
双重输出的线圈是可以查到的,再把它用R中间一下,再把R输出至Y即可.另外END用错了地方

网友D(2017-02-05):
你这程序 T1的常闭点用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