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两路模拟量输入控制一路模拟量输出要如何编程

楼主(2015-05-02):
如题,本人新手刚刚接触PLC不久,公司新上一个产品要用到两路模拟量输入控制一路模拟量输出,PLC采用西门子的S7-200,请教高手们该如何编程!

网友A:
很简单的编程,只要下功夫就可以。

楼主:
既然简单那请问该如何编程呢,提示一下吧!谢谢!

网友B:
做编程先的懂工艺,自己可以百度,这个模拟量采集,模拟量输出调用库文件就可以。怎么编程如果不会可以找个老师,或者去哪里培训

网友C:
受两个条件影响的输出,不好做出来的!

PID的控制是控制一个条件变化,来满足另一个条件的要求。

除非你的两个条件有什么内在关系(工艺),就是A OR B = C这样才可以吧。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