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IC1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5-02):
有那位知道图中IC1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有可能是单稳态触发器,具体的型号你要看实物了,也要知道这是用于什么设备,或者要达到怎样的目地才能大致了解

网友B:
看不出来。

8,9/10为电源,这就可以排除通用数字电路和通用放大电路。

这个很显然是单向晶闸管驱动芯片,常见的如TCA780/785也是16脚。你看看国产KJ/KC系列对不对得上。西安广角最新的为14脚。但看电路与TCA有些相似,是不是你引脚标识有误,或有厂家开发的新的芯片。除了广角,国内还有专注于晶闸管驱动的?

水平有限,看不出。

楼主:
这个是直流电机调速用的,引脚标示没有错

网友C:
TDA1023   引脚看不太清楚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