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通讯

楼主(2015-05-03):
急求,MODRD指令里的H2102是怎么得来的,哪位大神能提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MODRD ,S1, S2, n(S1:联机装置地址;S2:预读取数据的地址;n:读取数据的长度),此中S2是plc欲读取外部设备的地址,这个取决于外部设备,比如变频器里面的参数,各个品牌变频器里面的参数所对应的地址由厂家设定,基本上在说明手册MODBUS 通讯这一块可以查的到,有些地址要多加一位,还有些地址是由十进制和十六进制的数组合而成。具体须查资料,或者联系厂家客服!!!

网友B:
那个地址是厂家定义地址,没有什么那里来不来的事。

网友C:
一起学习了,大家一起分享啊一起学习了,大家一起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