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电压烧泵的问题

楼主(2015-05-03):
一台380V,11kw和4台380V1.5kw的泵,电源电压只有340V,11kw的泵未烧电机,已用一年多了,四台小泵烧了三台了,其中有一台是因为电源缺相烧的,其余两台频繁烧,这两台有一台是新的,会是因为电压低的缘故烧掉的吗?还有这个系统电压这么低能够有什么办法解决啊?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机能烧的主要原因是缺相,所以检查缺相问题。

网友B:
1、调高变压器输出电压;

2、加装就地补偿电容;

3、加大供电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