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遍脚本程序

楼主(2015-05-03):
如何编ban1右右移之后ban2下下移到ban1如图的位置然后车上移到和ban2在一起然后ban2和车一起从ban1的位置上移到原来ban2下的位置,ban1右也回到原位置,,求助

网友A:
小车可以上移吗?vvvvvvvvv

楼主:
可以

引用 网友A:
小车可以上移吗?vvvvvvvvv

网友B:
车子上移,这个太夸张了吧,重新布局吧,换个方位视图

楼主:
这不影响,,怎么编程控制一个对象先左移然后再右移呀?

引用 网友B:
车子上移,这个太夸张了吧,重新布局吧,换个方位视图

网友A:
小车上下移动实在无能为力。改成左右移动了

设置几个判断到位的点,如同某原件移动到某未知,相当于限位开关到位,即可。

左右移动,也就是数据的加减。

楼主:
好几天没看论坛,然后自己弄出来了,不过还是的谢谢你

引用 网友A:
小车上下移动实在无能为力。改成左右移动了设置几个判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