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在step7中用程序读取S7 300的MAC地址

楼主(2015-05-03):
请问怎么样在step7中用程序读取S7 300的MAC地址?

类似于用SFC51"RDSYSST"读取CPU和MMC卡序列号那样。

网友A:
直接显示可访问的节点即可

网友B:
读取MAC地址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其他的吗?我需要用程序读取然后存储到一个数据块中。

引用 网友A:
直接显示可访问的节点即可

楼主:
我想在程序执行时对mac地址进行识别,请问有程序可以将mac地址读取后保存到数据块中。

引用 网友B:
读取MAC地址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