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MCGS液晶屏显示

楼主(2015-05-04):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MCGS液晶显示屏,要实现自动和手动的切换,用于控制温室大棚的温度,请问要怎么设置?

网友A:
方法很多啊,结合程序做。

楼主:
回复内容:要怎么做?你那儿有没有例子可以让我参考,现在就让设置一个人机界面,没有程序的!界面上显示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切换,通过周围环境的变化来控制。。。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啊,结合程序做。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这个问题很模糊啊

——————————————

触摸屏上操作切换,也是切换画面

点手动,打开手动操作画面,然后再根据需要选择手动操做图标

点自动,打开自动控制画面,这个画面一般是监视

具体不知道你要搞什么,发个详细说明看看

网友C:
触摸屏也是需要做程序的,画面都是做出来的,本身屏是不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