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编程电缆型号

楼主(2015-05-04):
想买一条 s7-200的编程电缆 带隔离的,5M 不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A:
S7-200专用的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S7-200/300通用的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

网友B:
新手。过来向水大神来学习

网友C:
S7-200专用的编程电缆PC-PPI电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7-200专用的编程电缆:6ES7 901-3DB3...

S7-200/300通用的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

我的编程环境装在win7 64位下面 插上电缆驱动上显示叹号,不知道是不支持64位还是什么原因。

S7-200专用的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这个电缆插上就好着

网友E:
西门子S7-200  USB-PPI  或者适合S7200 S7300的6ES7  972-OCB20-OXAO两个编程电缆都可以

网友F:
S7-200  USB-PPI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7-200专用的编程电...

S7-200/300通用的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

这个电缆是需要安装驱动的,一般购买时编程电缆的包装盒内有驱动的安装盘,将驱动安装一下即可。如果没有驱动安装盘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个。

S7-200专用的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这个电缆不需要单独安装驱动,插上电缆会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7-200专用的编程电...

S7-200/300通用的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

这个电缆是需要安装驱动的,一般购买时编程电缆的包装盒内有驱动的安装盘,将驱动安装一下即可。如果没有驱动安装盘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个。

S7-200专用的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这个电缆不需要单独安装驱动,插上电缆会自动安装驱动。

买西门子的就是贵点

网友H:
你到淘宝网站上搜索一下,会出来好多,价钱不等,三百元左右可以买个200、300 、400 通用的,我的就是在淘宝网上买的,还可以。

网友I:
原装USB/PPI 电缆型号是6ES7 901-3DB30-OXAO

网友J:
S7-200  USB-P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