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台达ASD-A2系列伺服与ECMA电机,JOG模式不转?SERVO ON的时候,电机还能转动?

楼主(2015-05-04):
刚买的时候测试过,JOG能转动。

现在为了实现PLC控制,设置了一些参数,加上了负载,JOG模式下没有反应。

后来发现手动SERVO ON的时候,电机也没有保持住,还是能转动,此时测驱动器U,V,W有电压输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使能的原因,你把信号线接头拔掉估计就能手动了

网友:
 多谢答复,我把CN1线拔掉了,试了下还是不行。

手动使能时,能听到声音变化,但还是能转动,不能保持住。

JOG也无效。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使能的原因,你把信号线接头拔掉估计就能手动了

网友B:
对:    多谢答复,我把CN1线拔掉了,试了下还是不行。手动使... 内容的回复!

伺服驱动器并不是在通电后就会输出电流到电机,因此电机是处于放松的状态(手可以转动电机轴)。伺服驱动器接收到Servo on信号后会输出电流到电机,让电机处于一种电气保持的状态,此时才可以接收指令去动作,没有收到指令时是不会动作的即使有外力介入(手转不动电机轴),这样伺服电机才能实现精确定位

网友C:
你有没有抱闸,开抱闸了吗

网友D: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网友E(2015-08-04):
这应该是因为没有形成闭环,你用PLC做控制器的话,在手动转动时,PLC应该根据运动做出反应才行,否则即便使能了,也会因为没有闭环而不能保持和控制。

网友F(2016-03-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怎么解决呀

网友G(2019-01-23):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H(2019-04-05):
这个好像是参数问题我也遇到过,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I(2019-05-26):
楼主最后解决了SERVO ON的时候,电机也没有保持住的问题吗?能告诉我怎么解决的呢?谢谢大佬

网友J:
这是没有使能的现象,检查一下CN1的接线。转运伺服电机时相当于发电机会有电流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