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5求组

楼主(2015-05-04):
求教各位大神:CPU315通过PROFINET协议如何组态,模块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在组态里就有profinet的组态网络,和profibus一样,选好然后你挂上组件就可以了

楼主:
组建怎么选择,是不是这么理解,CPU315在主柜内,通过profinet网络远程访问IO模块?远程站点是不是需要用通讯模块和IO模块一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