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用电源怎么选啊

楼主(2015-05-04):
我的设备是IPC+GALIL+安川伺服,五轴联动,功率不到10kw。现在想加一个备用电源。好像三相380V的ups很少见,也不知道怎么选择,有给数控机床配备过备用电源的朋友吗,能不能指点一下改选什么样的呢,谢谢啦!

网友A:
三相UPS几千瓦到百千瓦系列产品都有,选多大都行。现在通讯系统用的就是千千瓦的在线式UP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UPS几千瓦到百千瓦系列产品都有,选多大都行。现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