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P2替换三菱QD75P1

楼主(2015-05-04):
请教各位大侠,我手上有一个QD75P2的定位模块,我插到随便上替换原来的QD75P1模块,为什么不转呢。看接线图轴1和轴2没有关系的啊,程序也不应该需要修改吧。

网友A:
好像要修改模块配置吧

网友B:
不好意思啊:该模块本身需要设置参数!

O(∩_∩)O哈哈~

不熟悉可以跟我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