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αi 系列 SV445报警

楼主(2015-05-04):
我们公司有一台牧野V33  出现445 X轴软件断线报警   刚开机时没问题  但是在摇动X轴的时候  就会出现报警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先怀疑编码器线有断的 或者接触不好

网友B:
编码器内部芯片坏了换一个或编码器进水了。但要分清是马达编码器还是外置光栅。打开显示屏查看SV-PRM的SV.TUN查看ALARM1-ALARM3对照维修手册就能分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内部芯片坏了换一个或编码器进水了。但要分清是马达...

我今天把网上说的编码器线   光栅尺线 都拔了重插了   都没好   有一个师傅让我对调伺服放大器   不知道会不会有用 你说的这个 打开显示屏查看SV-PRM的SV.TUN查看ALARM1-ALARM3对照维修手册就能分清了。 是进入fanuc系统看吗  我们这个没维修手册。。。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留个电话  好好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先怀疑编码器线有断的 或者接触不好

这个应该不会  我们把编码器的线拔了  不是出现的445报警

网友B:
键入MDI软键SYSTEM,请将警报1-5的二进制的编码贴上来告诉你。请说明下机床是否有外置光栅尺。或电气箱伺服位置的照片贴上来。

网友B:
或者打开SV.TUN画面拍照贴上。

网友B:
中文的伺服电机设定画面拍照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入MDI软键SYSTEM,请将警报1-5的二进制的编...

今天去试了下   把X轴的光栅尺屏蔽了   结果没有再出现报警  但是如果把X轴光栅尺再恢复  就会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入MDI软键SYSTEM,请将警报1-5的二进制的编...

有外置光栅的   但是照片我得明天才能传  我已经下班了。。。

网友B:
请说明是15i系统还是0ID或30i系列系统。如果清楚地信息,0ID或30i系列将诊断号200、201、202、203、204、205、206二进制编码贴上。15i诊断号3014、3015、3016、3017二进制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说明是15i系统还是0ID或30i系列系统。如果清楚...

可以确定是光栅尺有问题    因为把光栅尺的线拔了会有同样的问题   光栅尺的线Z和X也对调了  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参数哪里设置错了  我发现诊断201的参数和别的机台不同 图片我上传不了  就给你做了个表格

X00101010
Y00001010
Z00001010
ATC00101010

网友B:
你可以这么做,先试下。将X轴的2003.1参数置1,然后将X轴2064的参数(一般标准设的是64,也有小的16或4)原有数据乘4然后置入,不行再乘4置入。大多情况能恢复。如果一点作用也不起的话。两个问题插有这光栅光栅变送器(一般放在伺服放大器的边上)坏了或光栅尺读头坏了。你最好还是在故障报警时将诊断200-206X轴参数贴上能明显的分辨出来,单201的分辨不出的。只知道光栅尺软故障,不知道哪个部件软故障。首先第一200.1的参数是置1的。这里201没有反映出来你给的是无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么做,先试下。将X轴的2003.1参数置1,然...

我今天把Z轴的光栅尺线拔了  机台开机的时候会有报警  数据没有连接上  但是我把X轴的光栅尺线拔了之后 不会有这样的报警   而且我把光栅尺的头拆了来回移动   诊断里362和363的数据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我怀疑光栅尺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么做,先试下。将X轴的2003.1参数置1,然...

如果方便的话真希望你可以留个电话   我看那个 SERVO MOTOR TUNING  只有ALRAM2是00101010  其他的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么做,先试下。将X轴的2003.1参数置1,然...

X轴的1905  PM1是0 相当于第二分离型检测器单元接口没用   但是改为1后  X轴只是颤动很大  但实际上并没有移动 我只能拍急停 我明天可以把200-206的X轴数据拍一下  是没有报警时候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么做,先试下。将X轴的2003.1参数置1,然...

他们用的是一个光栅模块  JF1是X轴  JF2是Y轴  JF3是Z轴

楼主:
那个X轴的2003.1本来就是1 我没改过   把2064的增大到最大没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么做,先试下。将X轴的2003.1参数置1,然...

我们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在回完Z轴原点后  突然发现X轴的也要回原点(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参数都没改)而且还有1815  X轴的有好多都变成1了  我记得最清的是 第七位变成一了  其他的太模糊了  当时也没在意  以为把参数改回来就好了  但是改回来之后就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B:
  作为一个数控维修人员最忌讳的事,在没有清楚故障的来龙去脉盲目动手。1815参数中关系到编码器设置外置的还是内置增量的还是绝对的是不是已经原点确定自动置1或0,所以如果是绝对编码器有电池保持原点一旦拔出原点丧失,当然需要重新确定零位,现在你的工作又增加了很多繁琐,要做的工作恢复原来故障时的各插口原来位置恢复原来状态。在机床没有恢复正常状态前禁止启动刀具互换,因为换刀位移被你改变,启动会撞刀的。在机床数控系统恢复正常后重新进行换刀位的调整,记住了不要盲目动手,要考虑后两步的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故障不能越修越大。手边没资料学会网络搜索现在网络信息那么畅通你要的资料基本都能搜索到,数控资料西门子最多,法那科也非常的多不过基本是英语的。

  现在你已经没法确定已经知道的外置光栅尺故障点的位置了,需要恢复原状态,等故障发生记录诊断X轴200-206的二位码最好能到208。务必说明那个系统,法那科各系统都有区别的越先进的系统越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数控维修人员最忌讳的事,在没有清楚故障的来...

但是我是在回X轴零位时发生的报警  我也没有办法  只好对照另外一台机改成一样的  关键是我什么都没动  X轴的原点自动消失了  而且之前电池也没有报警  现在是诊断363的数据不会跟着诊断362的数据一起走    363是速度反馈数据  362是运动脉冲  所以我还是怀疑光栅尺的信号没过去  有可能是光栅尺坏了  也有可能是那个模块坏了  那个数据我明天给你吧  报警后的数据  它所出现的报警除了445  还有急停  那个急停必须关机重启后才能消除  不然怎么也消除不了  报警后哪个轴都不会动

网友B:
报警时的诊断参数是最容易清晰的对照维修手册一眼就能看出来!法那可的维修手册是随新机床走的是机床的附件,除非是二手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时的诊断参数是最容易清晰的对照维修手册一眼就能看出...

我们那个机床已经没有维修手册了0.0   我明天把所有的照片拍下来  整理一下给你回复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报警时的诊断参数是最容...

网友B:
明白了!速度反馈没反应,200.1=1。软故障,请检查电机编码器,打开机床电源,拔下电机编码器插头检查8、9到7、10针孔之间的5V电压,5V电源电压没送入电机编码器。或编码器坏了,是不是X轴浮在Y轴上的应该是线断了!

网友B:
将闭环改成半闭环,试验检测编码器的好坏。全闭环时电机编码器送的是速度反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速度反馈没反应,200.1=1。软故障,请检查...

但是如果5V电压没送到  那不该报警硬件断线了吗?怎么把闭环改成半闭环啊  请指教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速度反馈没反应,200.1=1。软故障,请检查...

是不是X轴浮在Y轴上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是不是X轴浮在Y轴上的是什么意思?X随Y前后移动。

如果不懂改半闭环方法,就电机编码器互换,最简单的在YX互换不是问题吧。但要先确定X轴电机编码器到伺服的导线通断。5V电压没送过去数据发送不出就是软故障。如果外置光栅出现问题202、204、205都会出现报警置1的情况而你都没有,速度反馈没反应就是个问题。一般标准参数设置电机编码器管速度,外置光栅管位置。除非机床非常庞大不稳定要求精度非常高才会设置双工。电话说不清,你留个EMAIL,qq、。不便的话工控短信发给我。但你始终没说明数控型号,一直在猜?OID国产的或者30i系列进口的什么形式的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X轴浮在Y轴上的是什么意思?X随Y前后移动。如果...

对不起啊   这两天太忙了  没有看帖子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啊

是因为光栅尺没有完全打开  我扣扣是1025643297   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X轴浮在Y轴上的是什么意思?X随Y前后移动。如果...

机台是进口的  3Oi

网友C(2016-04-0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是不是X轴浮在Y轴上的是什么意思?X随Y前后移动。如果... 内容的回复!对不起啊   这两天太忙了  没有看帖子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啊是因为光栅尺没有完全打开  我扣扣是1025643297   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光栅尺没完全打开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