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多段速应用的疑问

楼主(2015-05-04):
今天看西门子MM420变频器的说明书看到有P0704这个参数可以设置数字输入4的功能,我想问一下西门子MM420有数字输入4这个端子吗?我想要实现8段速运行但是我看MM420只有3个数字输入端子,启动需不需要接?应该怎么接线?参数应如何设置?

网友A:
三个端子

逻辑组合有8个状态

8个状态是不是对应8个段速呢

——————————————

接线图按照手册说明接线即可。

还有疑问继续追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端子逻辑组合有8个状态8个状态是不是对应8个段速呢...

这个+ON指令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需要加一个启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