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的使用

楼主(2015-05-05):
在用PLCSIM仿真一个液位控制的项目的时候,设置模式为RUN-P,但是程序监控时状态显示为STOP,我是完全小白,刚刚开始接触PLC,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这是300的仿真软件

我电脑太慢了,只能安装200的软件

网友B:
显示Stop说明存在错误程序没有运行,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C:
“程序监控状态”是仿真,还是在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显示Stop说明存在错误程序没有运行,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