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箱接触器烧毁

楼主(2015-05-05):
水泵控制箱运行过程中接触器烧毁,左侧接触器上口断路器跳闸,右侧断路器没有跳闸,请高手们分析原因。

网友A:
可能因为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导致局部过热,致使导线烧毁短路,直至跳闸。

网友B:
应该是弧光短路的后果吧.

网友C:
质量问题

楼主:
用的是西门子3TF的接触器,上面接线端子接线情况不详,运行大约3个月。

楼主:
地点在广州,目前天天下大雨,箱内有冷凝水。

网友D:
哈哈,楼上的分析的都有一定道理,这个问题其实肯定是有一个发热过程

但是没有人发现,现在烧成这个样子就不好判断到底是质量问题  还是接触不良

或者是潮湿漏电等原因了,不过过硬的产品质量可以减少这些问题的概率,建议楼主

选用一些更好的产品

楼主:
我们目前使用的品牌为西门子,施耐德和ABB,没有现场经验,只是做成套,有没有一线的同志的使用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