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缀为“H86”的文件怎么打开——急急急急

楼主(2015-05-05):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后缀为“H86”的文件怎么打开

后缀为“H86”的文件怎么打开,这个是我们一个设备里面的程序,因为领导搞的猫腻,所以当时卖方只留了这个,但是现在设备坏了,程序进不去,无法查故障!

请高手指点,谢谢!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这应该是程序文件产生的辅助性文件

楼主:
是的 ,是PLC控制程序转化成的,听说是用CoDeSys搞的,然后转化了一下,但是没有接触过,所以打开不了,现在故障也搞不定。在此,还希望有高手多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