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燃气体报警器应用 检测安装经验分享

楼主(2015-05-05):
可燃气体报警器是用于安全防护并列入国家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为有效预防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正常使用,安全报警。

除了在家庭、宾馆、酒店中应用,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近年来已经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安全环保、化学工业等各个行业,尤其在石油化工中的使用更为广泛。

一、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结构和应用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由探测器与报警仪表构成,主要用于监测可燃气体产生、使用、储存的室内外危险场所的泄漏情况。当被测场所空气中存在可燃气体时,探测器将感知信号并传输到报警仪表,仪表即显示出可燃气体危险下限的百分比浓度值。当可燃气体浓度超过报警设定值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提示,值班人员采取安全措施,避免燃爆事故的发生。

二、固定安装式检测报警器的特点

固定安装式检测报警器一经安装就位,它的监测范围就已确定。当需要监测一个三维空间且规模较大的工业生产装置时,仅有的少数几个监测点很难确保监测效果。因此,对于布点的疏密程度、上下高度以及与可能泄漏点的距离等都要考虑。报警器的布点安装不仅涉及到投资的合理性和可接受程度,还涉及到投资的切实效果和安全生产。

三、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安装经验

根据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笔者认为具体安装应用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1.首先弄清所要监测的车间装置有哪些可能的泄漏点,并推算它们的泄漏压力,单位时间的可能泄漏量、泄漏方向等,并画出棋格形分布图,根据推测的严重程度分成a、b、c三个等级。

2.根据所在场所的主导方向、空气可能的环流现象以及车间空气自然流动的趋势,推测当发生大量泄漏时,可燃气体在平面上的自然扩散趋势方向图。

3.再根据泄漏气体的密度(大于或小于空气),并结合空气流动的上升趋势综合成泄漏流的立体流动趋势图。

4.根据形成的本监测范围可燃气体泄漏的立体流动概念,就可在其流动的下游位置作出初始设点方案。

5.然后,再研究泄漏点的点泄漏状态:可能是微泄漏也可能是喷射状泄漏。如果是微泄漏,则设点的位置就要靠近泄漏点。如果是喷射状泄漏,则稍远离泄漏点。综合上述情况,拟定出最终设点方案。这样,需要购置的数量和品种即可从所画的最终棋格图中估算出来。

6.对于一个大中型有可燃气体泄漏的车间,有关规定建议每相距(10~20)m设一个检测点。

7.对于无人值班的小型且不是连续运转的泵房,需注意发生可燃气体泄漏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冬季门窗关闭的情况下,可燃气泄漏将很快达到发生危险下限浓度。一般在主导风向的下游位置,安装一台检测器,如厂房面积大于200m2,则宜增加一个监测点。

8.对于有氢气泄漏的场所,如大型发电机组、炼油厂的加氢装置、电化厂的电解车间、盐酸合成炉厂房、存放有氢气钢瓶的仓库、有气相色谱分析仪的化验室等场所,将检测器安装在泄漏点的上方平面。

9.对气体密度大于空气的诸如烷烃类(甲烷沼气、民用煤气除外)、烯烃类(乙烯除外)、液化石油、汽油、煤油等,将检测器安装在低于泄漏点的下方平面上,并注意周围环境的特点。例如,室内通风不流畅部位、地槽地沟易积聚可燃气体的地方、现场通往控制室的地下电缆沟、有密封盖板的污水沟槽等,都是经常性或在生产不正常的情况下容易积聚可燃气的场所,应将这些场所当作不可忽视的安全监测点。

10.喷漆涂敷作业场所、大型的印刷机附近,以及相关作业场所,都属于开放式可燃气体扩散逸出场所。如果缺乏良好的通风条件,也很容易使某个部位的空气中的可燃气体的含量接近或达到发生危险下限浓度值,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安全监测点。

四、可燃气体报警器检修维护注意点

保证可燃气体报警器系统的设备完好、运行稳定,对于这些行业的安全生产至关重要,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不容易。可燃气体报警器系统的大维护量及其常见的不报、误报等问题经常困扰着仪表维护人员,所以对可燃气体报警器进行定期检定尤为重要。

可燃气体报警器检定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检定环境条件。因其是一种电子仪器,其检定中的误差主要来自检定环境:

1.要求通风良好。对于开放式可燃气体扩散逸出,如果缺乏良好的通风条件,很容易使某部位空气中的可燃气体含量接近或达到发生危险下限浓度,造成检定结果的不准确。

2.无干扰被测成分。在检定可燃气体报警器的过程中应注意防电磁干扰。电磁环境对可燃气体报警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人体静电、电源及其他输入输出线上的窄脉冲群以及空中电磁波干扰。

3.环境温度。在检定的过程中,检测前后温度的变化会显著地改变分子的活力,温度增加使得危险性增加。温度对可燃气体报警器本身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在0℃以下时,标准气体的惰性增强,标准气体分子活动不够活跃,当温度较低时,仪器显示值将有很大误差,笔者认为温度在0℃以下时不适合检定工作的进行。

二是检定流量控制。在检定过程中,由于可燃气体报警器多是催化燃烧性的传感器,流量的大小直接影响检定结果的准确度。报警器在一定的流量范围内才能保持较高的灵敏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灵敏度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当流量小于测量要求时会使传感器原件表面达不到真实的浓度,可燃气体燃烧后得不到新气体及时补充,燃烧不能继续进行,因此灵敏度很低。气体流量增大后,热效应相应增加,灵敏度逐渐上升,当气体流量继续加大后,过大的气流又会使元件散热增大,反而降低了灵敏度,当流量大于测量要求时,准确度下降,一般仪器在设计时,厂家已经通过反复试验选择了最佳气体流量。jjg693-2011《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中也提及流量控制可按照技术说明书,但在实际检定中可燃气体报警器种类繁多,我们很难保证都能找到可靠的技术说明书,所以按照多年检定经验,觉得流量控制的是一个范围,只要不给探头压力即流量过大就行。在正常检定中大部分是控制在500ml/min就可以了,个别报警器要求在350ml/min左右,当然同时要保持流量的稳定均匀,不能忽上忽下,否则容易造成检定示值的波动。流量过大,也容易损坏传感器。当气体流量很小时,检定吸入式报警器一定要用旁路流量计,否则容易造成检定结果的不准确。

不同环境的空气污染,给人类的健康和安全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为了减少污染,安全生产,必须控制排放,就需要用气体检测报警器去检测其有害气体的浓度,从而达到保护人类健康、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三是检定时主控制器与现场探测器示值不吻合。一般情况可燃气体报警器由主控制器与探测器采用分线制方式连接,探测器分布在多个网点,主控制器对多个监控网点集中控制,各探测器气体浓度独立显示,当环境中探测器气体的浓度达到或超过预置报警值时,主控制器即发出报警,以提醒值班人员采取安全措施,从而保障企业的安全生产。笔者在现场检定时经常发现主控制器与现场探测器示值相差甚远,造成检定人员不知如何判断仪器是否合格,认为发现这种情况应该调整主控制器的零点和量程电位器,探头的输出应该与气体浓度相关,若不合格也是应该调整的。主控制器可以分别显示现场的探测器,也就是说可以分别调整。如果只调整探测器上数值无视主控器上数值,那么主控制器形同虚设,起不到任何监视作用。

四是检定用标定罩。检定规程中规定扩散式仪器应有专用标定罩,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专用标定罩,但是在实际检定中检定员会以自封袋和自制标定罩代替,笔者觉得检定时还是尽量用原厂专用的比较好,因为标定罩的内空和进气方式(底部进气和侧面进气)对仪器的响应时间和示值误差这两项指标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检定可燃气体报警器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标定罩都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严禁标定罩过紧,没有溢流口产生正压,这样会影响检定结果。也严禁过松,导致外界气体进入,使得标准气体实际值偏小,影响检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