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数据会变

楼主(2015-05-05):
三菱FX1NPLC、三菱GOT1000HMI和驱动MR-J-3-200NA,设备在使用中,HMI画面数据会出现变化很大,比如我原点设好后,然后到加工位置是100mm,设备工作一段时间后从加工位置退回到原点的位置可能会变成500mm甚至更大,请问各位大侠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测HMI显示变量。

网友B:
有可能是程序的数据处理导致的

网友C:
PLC数据处理或则可能是干扰的问题

楼主:
是PLC本身硬件的问题大还是PLC里面的程序处理数据时出错,有一次还出现过PLC出错指示灯亮,PLC无法运行,用电脑连上PLC准备上传程序出现语句没有END指令错误,重新下传原来的备份程序PLC运行正常,最近一次是HMI出现无此画面无法操作提示,然后 开关机就出现坐标比原来的数值大很多,还有就是GOT1000上传程序要密码,现在无法联系到厂家,不知有谁能破HMI的密码,或者软件什么的。

楼主:
因有密码,无法上传HMI画面,谁有三菱GOT1000 HMI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