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温控表PLC学习心得

楼主(2015-05-05):
 1.有一定的电工基础-----掌握传感器、接近开关、编马器、气动元件等常用器件的使用及继电器控制原理。

  2.再学数制及数制转换-----掌握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BCD码、ASCI码的概念。

  3.选择你所在地区流型的PLC品牌做为学习的机种.---------学会后可以更好的与实际工作对接。

  4.买台手提电脑(配制不低于CPU最好是双核或以上,1G内存,硬盘80G,带串口)----必备学习及外出干活的工具。

  5.学会电脑的基本操作,如开机关机、文件保存以及WORD、EXCEL办公软件的基本应用(电脑使用者必会);常用软件的安装与卸载(如编程软件的安装和卸载);打字(用于程序起名及加注释)。

  6.寻找PLC编程软件及仿真软件、教学软件(当然还要学会使用它们)。-----必备学习用具。

  7.买相关书及视频教材。-----学习资料。

  8.找齐该PLC编程手册、使用手册、使用案例,可从网上收集或参加产品推广会获得。----工作中肯定会用到的资料.

  9.以上准备好后,您可以自学PLC了,一般来说PLC梯形图的基本指令好学,其逻辑关系与继电器控制原理图相通。但功能指令就难很多了。

  10.最好是到有实力口碑好的学校培训.-----比起自学可缩短学习时间,学得更系统,还可多交恩师、学友以利于今后发展。

  11.用一切办法多结识周围的同行、PLC厂家、代理商,以便于得到他们的帮助及有用的信息。

  12.坚持学习,多与同行交流,多动手实践.-----编程是理论与技能高度结合的,应多看书多实践才能提高编程技术。

  13.当外出包工程时,还要准备该类型PLC程序解密软件------因为有时你会忘记自己程序中已加的密码,还有时是别人加密的程序,客户要你将它再优化、增加新功能、修改参数、将原来定时停机的程序删除。这也是很多人找解码软件的原因。

如何学习别人的PLC程序

  1收集资料。在收集资料时不仅要收集程序还要收集程序所附带的工艺流程及I/O分配表。

  2程序分类。在收集到前人的程序后,首先加以分类。以不同品牌的程序分类——再以不同功能细分。

  3选择程序加以理解。分类完成后就是慢慢的“消化”程序了。首先选择自己熟悉的PLC程序或是自己将要用到的程序样例下手,这样理解起来比较容易。

  4对于有工艺流程及I/O分配表的程序进行理解。

  1)了解程序的工艺流程。

  2)I/O分配。把I/O分配表中的说明加在程序的注释中。

  3)理解中间位。在程序设计时肯定会用到诸多的中间位做转接,然后搞清楚每一步或每一网络所对应的中间位的功能,在程序中加以注释。

  4)理解定时器。程序中定时器的功能要清楚,特别是有时间日期控制的,定时器的功能是比较重要的。其意义也要记录下来。

  5)理解计数器。

  6)理解陌生指令。在“消化”别人程序的过程中,不勉会看到一些自己没用过或不熟悉的指令,这也是自己要重点理解的对象,要准备一份电子指令手册随时查找,并在程序中记录。这才是自己要学习与进步的地方。

 5、对于没有任何说明的程序进行理解。

  1)指令应用。对此类程序主要是注意程序中的指令应用。把指令截取下来,以指令名称为为文件名另存在文件夹中。

  2)分系统另存。对于能理解并能整理成系统程序加以另存,比如说程序中的时间系统、PID系统等等的程序。

  3)所有的PLC指令都是大同小异的,当以后工作中能应用到的部分可以就地取材,举一反三。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设备的工艺,只有熟悉了产品和掌握了程序的基本编写方法,才能得心应手!!

PLC编程小秘诀

  工控最重要的第一是稳定,第二是稳定,第三还是稳定,而稳定不单是硬件方面,软件其实也非常重要,再有就是抗于扰。这里只谈PLC软件。

  我把PLC程序规范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一、系统初始化,

  二、过程或状态的描述(相当于继电、接触控制中的中间继电器),

  三、人机操作控制(手动操作,参数修改等),

  四、设备控制输出(电机、阀等),

  五、通信(各控制设备间的互锁和数据交换)、

  六、过程或状态的故障描述,

  七、报警输出和故障位置等信息显示,

  八、生产过程报表(产、质量等)。

  过程或状态的描述和设备控制输出

  下面主要谈谈过程或状态的描述和设备控制输出,因为这基本上是程序的主要部分。

  程序好坏的标准:稳定、易调试、易修改、易扩展、易读、实时性(快)。在这么多年的实践中,我感到先由过程或状态的描述得到各种状态变量,再对设备输出进行编程能比较好的达到上述目标,可能它在快的方面有所欠缺(因为程序长一些)但这完全可以从其它方面得到解决(例如中断)。这种想法主要源自数学上的状态方程:Q=f(S1,S2,S3……..,Sn)其中Q为设备输出,S1、S2、S3…….Sn为状态变量(包括输入输出)。f是由指令系统组成的算法。一般地,在一个系统中状态变量是确定不变的(这取决于你的状态描述),就象组成世界的元素是是基本不变一样,所以只要改变算法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控制输出,因此扩展和修改都非常方便。在调试和排除故障时,根据状态进程,可以很快找到故障原因。因为控制输出一般都是几种状态的函数(算法),它们是有冗余关系的,因此稳定可靠性、抗干扰性得到大大增强。

  30秒教会你PLC编程算法

  PLC中无非就是三大量:开关量、模拟量、脉冲量。只在搞清楚三者之间的关系,你就能熟练的掌握PLC了。

  1、开关量也称逻辑量,指仅有两个取值,0或1、ON或OFF。它是最常用的控制,对它进行控制是PLC的优势,也是PLC最基本的应用。

  关量控制的目的是,根据开关量的当前输入组合与历史的输入顺序,使PLC产生相应的开关量输出,以使系统能按一定的顺序工作。所以,有时也称其为顺序控制。而顺序控制又分为手动、半自动或自动。而采用的控制原则有分散、集中与混合控制三种。

 这是用OMRON的开关量编写的一个“单按钮启停”程序。

2、模拟量是指一些连续变化的物理量,如电压、电流、压力、速度、流量等。

  PLC是由继电控制引入微处理技术后发展而来的,可方便及可靠地用于开关量控制。由于模拟量可转换成数字量,数字量只是多位的开关量,故经转换后的模拟量,PLC也完全可以可靠的进行处理控制。

  由于连续的生产过程常有模拟量,所以模拟量控制有时也称过程控制。

  模拟量多是非电量,而PLC只能处理数字量、电量。所有要实现它们之间的转换要有传感器,把模拟量转换成数电量。如果这一电量不是标准的,还要经过变送器,把非标准的电量变成标准的电信号,如4—20mA、1—5V、0—10V等等。

  同时还要有模拟量输入单元(A/D),把这些标准的电信号变换成数字信号;模拟量输出单元(D/A),以把PLC处理后的数字量变换成模拟量——标准的电信号。

  所以标准电信号、数字量之间的转换就要用到各种运算。这就需要搞清楚模拟量单元的分辨率以及标准的电信号。例如:

  PLC模拟单元的分辨率是1/32767,对应的标准电量是0—10V,所要检测的是温度值0—100℃。那么0—32767对应0—100℃的温度值。然后计算出1℃所对应的数字量是327.67。如果想把温度值精确到0.1℃,把327.67/10即可。

  模拟量控制包括:反馈控制、前馈控制、比例控制、模糊控制等。这些都是PLC内部数字量的计算过程。

  3、脉冲量是其取值总是不断的在0(低电平)和1(高电平)之间交替变化的数字量。每秒钟脉冲交替变化的次数称为频率。

  PLC脉冲量的控制目的主要是位置控制、运动控制、轨迹控制等。例如:脉冲数在角度控制中的应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是每圈10000,要求步进电机旋转90度。那么所要动作的脉冲数值=10000/(360/90)=2500。

网友A:
总结的很棒   学习了

网友B:
这个总结到不错,我顶、

网友C:
总结出要点,很有学习参考价值,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学习了挺好的,以后常来。

网友E:
总结的很好,学习了,以后工作中把所有接触过的设备统一分类,自己制作相关控制程序,了解工艺最重要。

网友F:
学习了,总结的很好:

  E+H www.endress-h.com/

  E+H物位计 www.endress-h.com/

  E+H电磁流量计 www.endress-h.com/

  Pilz :www.pilz-zh.com/

  皮尔兹:www.pilz-zh.com/

  皮尔兹安全继电器:www.pilz-zh.com/

  pilz安全继电器:www.pilz-zh.com/

  皮尔兹继电器 :www.pilz-zh.com/

  邦纳 : www.banner-cn.com/

  HAWE www.hawe-zh.com/

  哈威 www.hawe-zh.com/

网友C(2015-06-05):
楼主总结非常好,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G(2015-07-17):
总结得不错,看过感觉有收获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总结非常好,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I(2017-04-26):
看了这个我有一个清晰和明确的方向

网友J(2017-08-25):
就用过一次优控的控制器

网友K:
总节的非常到位,学习了不少方法!!

网友L:
该丁山 了

网友M:
PLC总结的非常到位

网友N(2018-10-09):
总结得不错,看过感觉有收获,看了这个我有一个清晰和明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