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阻柜日常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15-05-05):
水阻柜日常维护注意事项
襄阳源创电气水阻柜-液体电阻起动柜是近年来运用比较广泛的电机起动设备。液体电阻,顾名思义就是在电机定子回路(笼型电机)或转子回路(对绕线电机)中串入液态电阻,电机在起动过程中液态电阻阻值在预定的时间内自动无级减小,直至阻值接近为零,将液阻自动切除,电机投入正常运行,每小时至少可以启动3-5次。
襄阳源创电气液体电阻起动柜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水箱、极板(分动极板及静极板)、传动机构、限位机构(行程开关)及相关电器元件,如继电器(或PLC)、时间继电器、接触器、按钮、指示灯等状置构成,主要适用于400V、3KV、6KV、10KV各个电压等级,功率范围从500KW-30000KW,与频敏电阻、变频器、电抗器等其它起动方式相比,具有起动功率因数高(因是阻性负载)、造价低、维护简单等特点,最低可将电机启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的1.3倍,有效减小电机启动对电网的冲击,因而在近年来广泛受到用户的亲赖。
现以一台10KV绕线电机做为示例,详细介绍工作原理:
1、将水阻柜就位,在水箱中加水至适当水位; 2、按比例加入适当的电解质; 3、检查水箱是否有泄水、绝缘是否正常;
3、接入水阻柜所需的电源(三相四线380V),手动试验动极板运行方向,如果方向不对,更改相序;
4、单机调试水阻柜运行是否正常,重点检查限位开关、时间继电器等;
5、连接水阻柜与电机开关柜之间的联锁及保护线路;
6、连接电机转子回路至水阻柜接线端子;
7、电机开关柜合闸,启动电机;
运行原理如下:电机开关柜合闸的同时,水阻柜接收到真空断路器运行信号,动极板自上而下开始运行,在设定的时间内电阻值逐渐下降,当电阻接近于零时,安装在水阻柜内的真空接触器吸合,电机启动完成,经过延时几秒后,动极板自动复位至原始状态,等待一下次启动。如水阻柜在预定的时间内起动没有完成就会发出一个故障报警信号,自动切断开关柜,确保电机不开路。
对于笼型电机而言,液体电阻起动柜有两种方案,对于星型接法的电机,如星点能够打开,原理与绕线电机水阻柜的原理基本相同,对于角型接法或星点不能打开的笼型电机,水阻柜只能串接在定子回路中,电机启动完毕后需要将水阻柜用断路器隔离开,以防水阻柜长期带电引发安全事故。目前,不少水阻柜生产厂家在设计及生产时为降低成本,水阻柜只采用一台真空断路器,电机启动完成后水阻柜任然带电,这是不安全的,万一水箱受损,液体泄露,必定引发安全事故。
液体电阻起动柜原理简单,一般不会出现什么故障,如电机启动不是很频繁,一般一年加一次水即可,容易出故障的地方为继电器、限位开关等电器元件,故障容易排除。正常情况下可以使用10-15年
 概述:具体情况还要靠定期保养与日常维护,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