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电机电流大问题

楼主(2015-05-05):
37电机之前空转电流为5,就近几天突然变为20,之前生产电流维持在30左右,现在60以上,昨天电机发热保护器自动断电停机了,电机没烧,

检查了电机三相电阻有两项为8,一相为7,用手拉三角带机器的阻力也没有变大,

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37KW电机 最大电流37*2=74

不过这个需要看负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