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5-05-05):
台达PLC软件安装在win7系统上,32位,出现下图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软件重装试下,系统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楼主肯定安装了WPLSoft 2.39建议再次登录官网,下载安装WPLSoft 2.41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software/DELTA_IA-PLC_WPLSoft-V2-41_SW_20150529.zip

现在,软件已经支持WIN 8了。

网友C:
赞一个          很好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安装了WPLSoft 2.39!建议再次登录官...

网友D:
我的系统也是win7,安装没问题

网友E:
可以设置语言的,你那个现在应该是繁体中文,所以是乱码。单机菜单栏的第四项对应的是设置,然后在弹出的子菜单选择最后一项,对应语言设置;再然后选择第一项对应的就是简体中文了

网友F:
重新设置一下语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