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继电器输出PLC输出点运行300-500万次无法正常复位

楼主(2015-05-05):
近期老是遇到台达(S系列)继电器输出PLC输出点运行300-500万次时,继电器无法正常复位.希望台达工程师能查明原因

网友A:
程序不会有问题吧   有盲点吗

网友B:
不一定是继电器的原因

网友C:
是PLC内部的软继电器还是PLC线路板的硬件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会有问题吧   有盲点吗

当然不会是程序问题  我特地测试过了  连关电都无法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继电器的原因

我现在也不敢确定是继电器问题  但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都是自己买继电器在换

网友D:
去年你就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吧。

你好像带的是电磁阀,你看看PLC的《安装手册》英文版中有继电器寿命曲线,估计是寿命到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你就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吧。你好像带的是电磁阀,你看...

是的  带的DC24V  4W电磁阀  这样寿命也太短了吧   同样的负载其他牌子的PLC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问题,顶多是直接点坏掉.

楼主(2015-06-22):
问题已经找到   是继电器触点粘住了   只能说继电器太不耐用了

网友E:
触点坏了 你保护不到位  台达ss系列继电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点坏了 你保护不到位  台达ss系列继电器很小

带的DC24V 3W电磁阀线圈 算下来才0.12A 对于继电器来说完全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