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有变化时刷新变量到底是多长时间

楼主(2015-05-05):
wincc7.0刷新变量周期最小有一个250ms,还有一个有变化时刷新,有变化时刷新到底是多长时间刷新一次呢,需不需要100ms

网友A:
还真没研究过  感觉就是同时的刷新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现在要采集并显示一些数据,要求wincc刷新周期很快

网友B:
“有变化时”变量更新速度如下所述:

1.如果下位机中的变量更新的周期短于250ms的话,则wincc中的变量更新数据的周期大约为250ms,但不会短于250ms,所以最快是250ms了,因为wincc中能触发到的最短周期为250ms;
2.如果下位机中的变量更新数据的周期大于250ms,则wincc中的变量就按照具体变量更新数据的时间来更新数据,就类似非同步通信,所以wincc中的变量更新周期就在大于或者等于250ms范围内变化。

所以wincc变量最小更新周期就是250ms

楼主:
有一个250ms可供选择,但还有一个是有变化时,所以这个有变化时应该比250MS要短

@狼牙精神

网友C:
wincc反应很慢的,最短250ms,变化时刷新是指,如果在250ms内还不变化,就连这个也不刷新。。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WINCC中可以自定义采集周期,最小为100ms  @通讯网-13730920629

网友D:
赞一个  很好的资料

网友E(2024-09-0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WINCC中可以自定义采集周期,最小为100ms  @通讯网-13730920629...

这是在哪里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