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机械密封漏水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05-05):
  泵机械密封漏水的故障是水泵故障中最容易出现的故障之一,所以水泵机械密封也属于水泵部件中比较关键的易损件之一,水泵选型时机械密封材质一定要能适合用户输送的液体介质,通常水泵出厂都是氟橡胶机械密封有的厂家是橡胶机械密封,如果腐蚀性比较严重得选用四氟材质的机械密封。
  步骤/方法
  1、机械密封处渗漏水的第一种可能性是机封的动、静环平面磨损。而造成机封的动、静环平面磨损的原因有六个方面:
  2、安装过紧。观察机械密封的动静环平面,如有严重烧焦现象,平面发黑和很深的痕迹,密封橡胶变硬,失去弹性,这种现象是由于安装过紧造成的。处理办法:调整安装高度,叶轮安装后,用螺丝刀拔动弹簧,弹簧有较强的张力,松开后即复位,有2-4MM的移动距离即可。
  3、安装过松。观察机封动、静环平面,其表面有一层很薄的水垢,能够擦去,表面基本无磨损,这是弹簧失去弹性及装配不良造成,或电机轴向窜动造成。
  4、水质差含颗粒。由于水质差,含有小颗粒及介质中盐酸盐含量高,形成磨料磨损机封的平面或拉伤表面产生沟槽、环沟等现象。处理办法:改进水压或介质,更换机封。
  5、缺水运行造成干磨损坏。此现象多见于底阀式安装形式进口处负压,进水管有空气,泵腔内有空气,泵开机后,机封的磨擦高速运转时产生高温,无法得到冷却,检查机封,弹簧张力正常,摩擦面烧焦发黑,橡胶变硬开裂。处理办法:排尽管道及泵腔内空气,更换机械密封。
  6、气蚀。气蚀主要产生于热水泵。由于介质是热水,水温过高产生蒸汽,管道内的汽体进入泵腔内高处,这部份的汽体无法排除,从而造成缺水运行,机封干磨失效,气蚀装自动排气阀,更换机封。

水泵处理方法
  一、机械密封处渗漏水的第一种可能性是机封的动、静环平面磨损。而造成机封的动、静环平面磨损的原因有六个方面:
  原因一、安装过紧。观察机械密封的动静环平面,如有严重烧焦现象,平面发黑和很深的痕迹,密封橡胶变硬,失去弹性,这种现象是由于安装过紧造成的。
  处理办法:调整安装高度,叶轮发装后,用螺丝刀拔动弹簧,弹簧有较强的张力,松开后即复位,有24MM的移动距离即可。
  原因二、安装过松。观察机封动、静环平面,其表面有一层很薄的水垢,能够擦去,表面基本无磨损,这是弹簧失去弹性及装配不良造成,或电机轴向窜动造成。
  原因三、水质差含颗粒。由于水质差,含有小颗粒及介质中盐酸盐含量高,形成磨料磨损机封的平面或拉伤表面产生沟槽、环沟等现象。
  处理办法:改进水压或介质,更换机封。
  原因四、缺水运行造成干磨损坏。此现象多见于底阀式安装形式进口处负压,进水管有空气,泵腔内有空气,泵开机后,机封的磨擦高速运转时产生高温,无法得到冷却,检查机封,弹簧张力正常,摩擦面烧焦发黑,橡胶变硬开裂。处理办法:排尽管道及泵腔内空气,更换机械密封。
  原因五、气蚀。气蚀主要产生于热水泵。由于介质是热水,水温过高产生蒸汽,管道内的汽体进入泵腔内高处,这部份的汽体无法排除,从而造成缺水运行,机封干磨失效,气蚀装自动排气阀,更换机封。
  原因六、装配问题。安装泵盖时,可能没有装平,造成轴与泵盖不垂直造成动静平面不能吻合,开机时间不长,造成单边磨损而渗水。也有可能在安装动静环时,将橡胶件损坏,或动静环表面碰伤。
  处理办法:拆除重装,检查泵盖是否装平。

  二、机械密封处渗漏水的第二种可能性是机械密封胶失效。
  机械密封胶失效的原因:橡胶件老橡胶件的老化、变形,主要是热水泵中的化、变形。机械密封胶失效表现的现象为水温过高,介质溶解橡胶。从外观上看橡胶件表面疏松、毛糙,失去弹性,从而使橡胶失效。
  处理办法:更换适合的橡胶材料。
  三、机械密封处渗漏水的第三种可能性是泵盖静环室造成。
  主要原因是静环室内孔加工尺寸误差大,表面毛糙。表现的现象为从轴向喷水,静环与内孔之间存在间隙,或者内孔粗糙,静环跟转,橡胶磨损。
  处理办法:更换泵盖。或用生料带缠绕静环外圈,或加密封胶作应急处理。
  四、机械密封处渗漏水的第四种可能性是电机轴颈加工精度差、尺寸小、粗糙及轴颈锈蚀。
  主要原因是电机的轴颈(放动环处)加工尺寸小,或者由于介质带腐蚀性腐蚀泵轴,以及由于长时间停用,水作为介质,钢轴与铸件叶轮、泵盖的电极电位不同,形成原电池反应,造成轴颈腐蚀。表现的现象是腐蚀的表面斑斑点点。
  处理办法:锈蚀表面用砂纸打光,用生料带缠绕后,放入动环作应急处理,最好的方法是换轴,或轴镶套后加工恢复到原轴的尺寸。

网友A:
学习知识,机械密封那个确实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