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MSCOMM的使用

楼主(2015-05-05):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MSComm1.Output = Trim(Chr(35) + Chr(77) + Chr(82) + Chr(119) + Chr(84) + Chr(13) + Chr(10))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MSComm1.Output = Trim(Chr(35) + Chr(77) + Chr(82) + Chr(119) + Chr(70) + Chr(13) + Chr(10))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19200,n,8,1"

MSComm1.InputMode = 0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Dim buf$

  buf = Trim(MSComm1.Input)

  If Len(buf) <> 0 Then

  Text2.Text = buf

  End If

End Sub

这个程序在VB中能正常使用,不过放在IFIX的脚本里就运行出错,点击按钮时内存溢出,有没有使用过的。

网友A: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19200,n,8,1"

MSComm1.InputMode = 0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你上面这个函数最好放在周期触发脚本里头执行,最好加上判断语句。

Private Sub Form_Load()

if MSComm1.PortOpen = fasle then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19200,n,8,1"

   MSComm1.InputMode = 0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