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不定时漏电跳闸故障遇到的尴尬事

楼主(2015-05-05):
(原署名   月光冷美人)

朋友是开健身店的,最近店里经常出现不定期跳闸停电故障,他请我去帮忙诊断,必当面重谢。

那天又跳闸了,他打我电话;到场后,大致问了下,店里电线是一个木匠带队做的,做的很不规范,总电源断路器是一个带漏电保护功能的4P塑壳断路器,下面有几路分支照明和插座空气开关,现在跳的就是4P总电源断路器——漏电跳闸!我把线端都坚固了一下,然后按照常规排除法,没能查出确切原因。总闸还是能推上去的。

我告诉朋友,故障还没根除,要是那天推不上闸了你再打我电话。

再一次跳闸是在晚上。我到现场闸又能推上了。——我和朋友开玩笑说这家伙怕我,我一来他就好了。我用常规检测法,各分支回路漏电电流基本一样,加在一块还不到总漏电保护断路器的脱扣电流50Ma,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从吊顶检修口伸头进去看,强电弱电线都没穿管,乱接乱拉,这要梳理起来不是一般棘手。

值得怀疑的就是靠近浴室的一个开关箱,开关箱里有一个2P的空气开关,上面只接了一根火线,一个位空着,零线凌乱地绑扎在一块,要分开检测很难,而且PE保护接地线是和零线绑是在一块的。

我面对这样不定时的跳闸,我个人是没办法了,除非重新把线路按规范布置、梳理一次;朋友说营业中很难实现。

过了很久,朋友说故障诊好了,是一个站街的水电师傅帮忙修好的,他说把总开下面的2颗线对换了下,就再也不跳闸了。

其实这个办法我也想到了,但在浴室旁的开关箱里看到以前的安装师傅——木工,他是把PE保护线和工作零线在开关箱处绑在一块的,我就不敢随便将火线和零线对换了。怕万一搞出触电伤害事故就惹上官司了。

不过我还是挺佩服那位水电工师傅的,他能在2000平面的建筑中找到那根漏电的相线,着实地展现了他的检测水平。

从此,朋友再也不相信我的所谓电工技术了。

朋友们有没有好的维修方法,欢迎参加讨论。

网友A:
这与你的电工技术无关,施工不规范,那个处理故障的电工,其办法也是权宜之计。总电源开关用了漏电保护,在这个开关后面,零线就要绝缘了,既所谓的TN-C-S系统。TN-C系统不能采用漏保,必须局部TN-S才才行。其中有把零线和保护线连接了,供电系统就变成TN-C了,漏保必须跳。

楼主:
李工,您好。

这家健身店电线施工安装的是一名木工师傅,从接线上看他没有TN-C-S系统概念,只是图省事胡乱来的,进线总电源开关是一台4P的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塑壳断路器,进户没有PE保护地线进来,他就在末端的浴室开关箱直接把PE和N直接给绑在一块儿了。——这就是为什么前期没出现过漏电跳闸故障,而在后期确实有漏电发生了,才出现跳闸故障的原因了。

而且施工极不规范,给后期维护带来不便。

网友B:
那些装修工人,电钻乱打,从来不去看电线走向位置就恣意妄动电锤滴!

不出现问题那就是没有天理啦

网友C:
故事还有精彩下文吗  欢迎继续

网友D(2015-06-16):
看了!有几点不是很明白!

一、为什使用的4p漏电保护开关!供电是三相供电吗?

二、假设是2p的漏电保护器!为什么调换零线和火线就不跳闸了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了!有几点不是很明白!一、为什使用的4p漏电保护开关...

二.相线漏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看了!有几点不是...

换后变成N线漏电,应该也会跳闸?

网友A:
N线漏电,在漏电点之间的电位差非常小,甚至是零,没用漏电流或不超过15mA,所以漏保不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N线漏电,在漏电点之间的电位差非常小,甚至是零,没用漏...

如果是这样,没用电时,可以理解,N对漏电点的电流小于15ma。

要是用电时,2相中N L电流相等,为何还不跳闸?比如是1A, 原来的小于15ma,漏电点的电阻应该很大, 当1A通过时,此点的电流是否也变大?

网友F(2017-01-13):
引用 网友D:
看了!有几点不是很明白!一、为什使用的4p漏电保护开关!供电是三相供电吗?二、假设是2p的漏电保护器!为什么调换零线和火线就不跳闸了那?

不懂,相线和零线掉换,TN-S系统,零线能接地吗?

网友G:
主要原因就是零线在浴池旁边的那个开关箱里面重复接地了,

网友H(2018-09-20):
到现在也没明白,为啥换了2根就好了。

网友H(2018-11-20):
这两根线对换后,那不是,零线和地线绑在一起,浴室开关箱带点,那不是更加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