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WINCC的通讯

楼主(2015-05-05):
现有s7-200,cpu226,cp5611卡,RS485总线插头,怎么与上位机wincc通讯

网友A:
S7-200与wincc通讯需要借助PC Access通过OPC方式实现

参考一下这个资料: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19141_1.shtml

楼主:
回复内容:硬件是S7-200、CP5611卡、PROFIBUS总线,可以用工控机上的PLC 200软件通过总线找到PLC吗,那PG/PC口怎么设置。还是通过Simatic Net

引用 网友B:
S7-200与wincc通讯需要借助PC Access...

网友A:
建议你网上找《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这个资料学习一下,上边有详细介绍。

网友C(2018-08-31):
5611接入电脑,485总线插头接入CPU226,再把485总线插头接入到5611上,打开WINCC,配置好通信协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