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车床改造,热继没地方放了

楼主(2015-05-05):
两个热继电器没地放了。

开关电源还有别的地放吗?比如放在柜子的侧面符不符合规范。

感觉太挤了。

————————————————————

感谢各位的关注

下面分享电路图,不规范的地方麻烦师傅们茶余饭后,随便点拨一哈,

小诚不甚感激。

控制图三张

图1

问题:这个制动电阻,选型是个问题

目前还没选定。预留位置在柜子里。

客户那边人家有PLC,FX2N的 48点

我准备拿自己FX1N-40点的做个试验,完了把配电板发过去、。

接线示意图,

这个端子排没有留电源进线。

——————————————————

个人觉得还有个大问题:

就是接地保护之类的,反正不去现场。只要的搞的程序全部能动了就行。

—————————————————————————

纯粹土八路,不合理的地方感谢师傅指点。谢谢关注

后续更新程序。

————————————————————

继续更新一哈

今天在技术群里发图了,老师傅们反映还是比较强烈

骂爹骂娘的都有(有点夸张了)

经过周工的指点,最新的元件分布如下

两位技术专家再次建议:

修改建议1:第一排所有掉个头,即从左向右一次空开,熔断器,中继,接触器。下面不变。

修改建议2:开关左上角,变压器右上角,直流电源上排靠变压器,垂直安装做个支架。左下角接触器然后              plc继电器

         这样线糟可以通起来,我们一般都左边动力右边信号。小机器无所谓,以后直接买明伟导轨安装电源。

准备采纳第一条。

————————————————————————

明天准备接线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干嘛不换个大点的柜子呢?

网友B:
比较紧凑!

网友C:
吧接触器上调1~2公分,端子排靠右放,热继电器放在左下方(接触器下方)直接插到接触器上就行了

网友D:
楼主:直接换用电机断路器,保护比热继电器强N倍!

热继电器理论动作3次就需要重新校准,而且热继电器经常性发生烧毁马达的事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吧接触器上调1~2公分,端子排靠右放,热继电器放在左下...

网友F:
电机启动器,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一体的,体积只有一个交流接触器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直接换用电机断路器,保护比热继电器强N倍!热继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两个电机专用的断路器是不是价格高一些呢?

现在似乎一些低功率的电机,直接不用热继电器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吧接触器上调1~2公分,端子排靠右放,热继电器放在左下...

——————————————————————

感谢

采纳你的建议

网友G:
用三和电子保护器,成本贵1倍多,效果刚刚的。

网友H:
可以用那种空气开关与热继电器的二合一产品,简化电路,关键是每个回路省一个元件

网友I:
楼主  线接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线接好了么

——————

辉哥,还没有呢?

正在征集各位师傅的指点,社区里没怎么回复

但是在技术群里有些点拨还是蛮有道理的,长经验了我。

楼主:
新的元件安装分布已经更新,感谢周工和海英二位的指点。

网友J:
电控设计都有熔断器,干嘛用呢?保护短路?还保护过载?都做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控设计都有熔断器,干嘛用呢?保护短路?还保护过载?都...

————

李工,感谢关注回复。

熔断器不是短路保护吗?

书上都是这么说的,平时也是这么用的。

有几位师傅建议用专用电机保护器,可以省去热继和熔断器。

网友K:
很不错,大家讨论的很热闹

网友L:
  好帖呀,很不错,大家讨论的很热闹,给加精,继续说明一下功能,箱子太小了点

网友M:
   国人都是这么省的呀,一个这么小的柜子排这么多的元件 ,会发热的

楼主:
感谢版主加精,主要是希望指出错误和不足。

网友N:
请教一下该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下该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__________

AUTOCAD ELECTRICAL2014

网友O:
插针式热继可以节省空间

网友P:
电柜配置能源流动,一般都是遵循从左至右的习惯。当然,功能都差不多。

网友Q:
这个布局感觉不是很好,PLC最好和变压器不要紧靠着,还有接触器不要靠在PLC附近,那个东西有震动,所以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布局感觉不是很好,PLC最好和变压器不要紧靠着,还...

————————————————

感谢回复指点,逐步学习中。

网友R:
PLC 应该和空气开关对换,那里有点温度,真是有点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