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与 AB pf753变频器控制问题

楼主(2015-05-05):
求教各位,今天用AB PLC compact logix L33ER 连接 PF753 变频器,已成功用RL5000编程软件组态,但是后续参数不知怎么设置,求教

自己试了一下,出现不给定速度,只要将PLC的控制标签名为 pf753_start 值 设置为 1 。

 变频器启动,且 SEW 电动机微速转动,从PLC反馈的值看,速度有 0.81HZ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如有大神,请赐教 ,越详细越好 ,小白在此感谢

网友A:
这个,首先你去下载一本变频器的说明书,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例程。

主要就是1:通信连接

               2,参数控制

观察你的程序标签,你会发现变频器标签有I/O,I标签是变频器的反馈信息主要是变频器的状态信息。O标签是你的控制信息 比如stop start jog forward reverse 置1就会按照要求停止 启动 手动 正反转工作。

最后一组是速度控制也就是feqcommand、 output Freq,这个主要是数值对应输出速度和反馈 一般0-600代表0-60hz.想要多少就给多少,然后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首先你去下载一本变频器的说明书,说明书里面有详细...

谢谢您的回复,问题已解决 辛苦了

网友B(2015-07-29):
速度源设定的哪的?变频器参数545设定是什么?

网友C:
最好是把你的接线图弄出来,然后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D(2016-06-15):
  1. 参数设置请参照相应手册。

  2. 微转动的原因可能是变频器与电机没有做自适应(变频器参数为70号),还有原因可能与变频器参数:滑差补偿有关。

网友E(2019-11-26):
哈哈,我用的是L33ERM 连接 PF753 变频器,不过东西刚刚找齐

网友F(2024-05-19):
标签里面有变频器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