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力矩电机温度正常吗?

楼主(2015-05-05):
我的印刷机收卷用的是45A三相力矩电机,开始由于60A力矩控制器坏了嘛,我更换了一个80A的力矩控制器,后来电机发热比较厉害,我用红外温度记测了一下机壳温度105°,转子温度达到187°,不知道这个温度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电机温度是不是正常看名牌。换控制器时用了个大的替代,设置控制器参数限制扭矩以及电流输出就可以用了。

网友B(2016-09-29):
我估计温度可能偏高了,一般电机的轴承温度正常运行大概在80度的样子,即使使用高温轴承那温度也应该在100度上下,你电机那么高的温度我想可能用不长久。

网友C(2016-11-19):
红外温度计,看看单位是华氏温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