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 CPU加密

楼主(2015-05-05):
PLC型号是1756L72S,在加密CPU时,出现下图的情况,求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个还需要解答吗?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人家加密了。下次你可以要求厂家不要锁定CPU。将他们认为重要的不能随意修改的部分加密,留些I/O模拟量的程序给你就行了。用源程序加密,大家都方便

楼主:
那就是无法对CPU加密咯!能不能<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无法对CPU加密咯!能不能<此处内容被屏蔽>?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理解错意思了。

你使用这个方式加密 下面有个网络地址 ,点开进去找到你要加密的CPU选择后lock并输入密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我是那样弄的,但是选择后就出现上面图片里的那个情况,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