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加熔断器问题

楼主(2015-05-05):
如图,想问下我要加熔断器是加在a端还是b端,有什么 区别?

要加多大的熔断器?

我的仪表是4-20MA的电流信号

没分了不能发求助帖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求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好奇怪呀,为什么要加熔断器呢?

网友B:
?????????为何加熔断器,没有这样安装过,这是什么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呀,为什么要加熔断器呢?

 是防止仪表线短接,电流过大,造成通道被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加熔断器,没有这样安装过,这是什...

 是防止仪表线短接,电流过大,造成通道被烧

网友C:
加个熔断丝还是有必要的,应该是加A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熔断丝还是有必要的,应该是加A端

 谢谢,A端比B端有什么好处

楼主:
要加多大的保险丝,多少安

网友C:
搞错了刚查了一下我们S7-300是600ma的陶瓷保险, 是装在b端的,实践证明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错了刚查了一下我们S7-300是600ma的陶瓷保险...

网友D:
工作电流最大就是20mA,选用0.1A保险管足矣

网友E:
C+,C-间的阻抗为250欧,a,b短路24V的电源产生的电流不到100毫安,除非C+,C-间的电路也短路。觉得这个保险管不是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间的阻抗为250欧,a,b短路24V的电源产...

 短路肯定把通道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