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FX2N连接编码器的程序

楼主(2015-05-06):
那前辈有给我发份案例,学习下了

网友A:
A/B相编码器选择C251编程,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直接如下编程,编码器输出脉冲A/B接PLC的输入X0/X1,看输出脉冲A/B的相位差,PLC自动增或者减记数。X13外部信号输入高速计数器记数就会清零。

网友B:
要增量式还是绝对值,说明我好给你